楼主(2017-08-26):
这是8极,800转的电机吗?用变频器带动的话,最高频率能到多少?电机速度慢了点,我怕调太高把电机烧了
谢谢大家

网友A:
50HZ工况下,8极电机的同步转速=750RPM,异步转速约700RPM。
800RPM速度从何而来,你的电机额定频率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差不多800转,2楼我发图片出来了,师傅帮忙看下,谢谢啊

网友A:
根据以上铭牌数据,额定频率是60HZ,460V,△连接,同步速度=900RPM,如果要增加速度,75HZ应该没问题。

75HZ时,请注意是否过载。

不过,60HZ,460V(并非380V),肯定没事。

网友B:
看铭牌上是运行频率是50/60HZ,超过60发热就严重了

网友C:
如果不过载,75HZ完全没有压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变频器的380V,60hz能用吗? 460v的话要用变压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460v电压要用变压器吗?380v变频器调到60HZ可以吗

网友D:
应该没问题,国产普通电机额定频率50HZ都可以运行很高。

网友E:
变频器一般的都可以调到200HZ ,   好一点变频器可以调到400HZ ,电压问题得解决,460v  电机的质量应该没的说,进口的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460v电压要用变压器吗?380v变频器调到60HZ可以吗
三角形接法它可以接460V,你用380没问题了,60HZ也可以,铭牌上标注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1、进口品牌的变频有460V选项

2、60HZ时,如果仍用400V电压,也可以用,仅仅是此时的输出功率没有460V的高。

网友F:
60HZ是可以连续正常工作的,一般进口的再上调到20%是没事的,在70HZ工作一般没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听你们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网友G:
只要你不超过负载,变频拖动很安全

网友H:
那个,以前的意大利进口电机,我最大频率设置到90Hz,运行完全没有问题,电机工作是断续运行(机械臂驱动电机)

网友I:
不是变频电机变频有可能变频器调到85Hz电机实际转速也达不到,曾经试过电机实际转速80Hz比85Hz还要快(是轻负载),分析原因可能是电机铁芯磁饱和了。

网友J:
可以慢慢往上调一点,试试只要不过载就没事!

网友K:
用690V电压可以满足!

网友L:
用3相380V电源等级,额定转速700rpm,这个电机才3.5kW,所以最高运行转速1400rpm都没有问题。你用到60Hz完全不用担心的。

网友M:
我就喜欢看你们一本正经的胡扯。普通变频器超过额定频率以后就会是额定功率运行,2400转一下就是力矩不断减小的过程。

网友N:
引用 楼主:
那变频器的380V,60hz能用吗? 460v的话要用变压器吧?
我们用的ab变频器 电机额定电压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O:
回复 网友A:
800转的是60Hz的

网友P:
普通电机超过50hz后运行,功率不是没变化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P:
普通电机超过50hz后运行,功率不是没变化了吗?

有必要区别一下,你说的功率没变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变频自身所允许的输出功率,另一种是实际消耗功率。
估计你说的功率应该是自身所允许的功率,准确的说,应该是基频以上时,此时变频允许输出的功率就不再增大,如果实际的负载相当重,那么此时变频就属于超载运行。

至于为什么变频在50HZ以上时允许输出功率不再增大,那是通常情况都是将基频定于50HZ,但如果我们把基频定于100HZ,此时也就意味着变频在100HZ时,可以允许输出最大的功率。

网友L:
这个电机如果用3相380V做标准,750rpm时是50Hz(同步转速),如果运行到60Hz,同步转速900rpm。而从750rpm到900rpm都是恒功率的调速,3kW。没问题呀。

网友Q:
额定频率以下应当是恒转矩调速,额定频率以上是恒功率调速

网友Q:
回复 网友L:
额定频率以下应当是恒转矩调速,额定频率以上是恒功率调速

网友L:
回复 网友Q:
这样的特性在控制上是有保证的。如果是开环控制,很容易在额定转速以上超载或过电流。只有具备电流限制功能的变频器,才会额定转速以上自动恒功率特性调速。因为它有最大电流限制截止功能。

网友R:
铭牌上写的很清楚了,在50HZ的时候,三角形接法,电压400V,功率3KW,电流7.9A.正常使用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网友Q:
回复 网友L:
国产最普通的变频器采用SPWM控制方式的,他也是额定频率恒转矩,以上恒功率。也有电流反馈,只不过电流反馈只涉及到过载保护

网友L:
回复 网友Q:
ok,这就对了。变频器的控制要适应电机外特性调速的需求。这么做才会有广泛的使用。

网友S:
发电机发出的电一般是400V左右很正常,负载电压一般注明使用电压380V, 国外对应的分别是450V, 440V,当然是三相的。 单相的国内220,国外250正常。频率国外通用60HZ,国内50HZ。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