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6):
接手一台安川H1000 ,15的机,客户说OL2!!!   我量了一下,直流,逆变,大件是好的,我上电测试,上电就跳OL2,我先换主板测试,故障依旧,然后换传感器故障还是依旧!查了半天,没找到结果!就放到一边 ,今天早上上电测试,居然好了,我就测试灯泡,电机,电流,母线,都正常。心想不可能自己无故的好了呀!过了几个小时我在上电还是跳ol2。  现在不知道这么去修了!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神经病的的故障不好修,得耐着性子来,更换怀疑的部件,多试才行

网友B:
是不是互感器的问题?

网友C:
怀疑互感器接触不良,或有个别元件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传感器坏了,电流会不准的。现在电流很准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头疼的就是元器件有问题!!!

网友D:
详查电流检测电路中的运放、比较器及其周边提供基准电压的小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传感器可以屏蔽吗?

网友E:
可能是主板电流检测部分电路脏污的问题。有时环境干燥就好了,潮湿后误报警。
清洁线路板。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天啦,咸工!!!  大神.....   我已经在某宝毛了超声波清洗机和洗版水,等回来测试一下!!!

网友F:
H1000比A1000多了些电路  你自己注意过吗  就是多了的那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