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搜索不到康耐视相机

楼主(2017-08-26):
各位前辈求指点!小弟对视觉不懂,公司刚买了个康耐视(型号CAM-CIC-2000-20-G)相机,想学习一下,无奈总是连接不上电脑,相机通过专用网线连到电脑网络接口。

楼主:
小弟在线等!求大师指点

网友A:
使用说明书手册呢?相机好像必须要连接视觉控制器主机的吧,你的镜头部件,直接输出网线连接电脑网口?

网友B:
看一下网线连接,电源再关开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相机买过来就没有说明书
,只有一张英文简介。我也上网查过资料,相机是可以直接连接电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检查网线连接,重设电脑IP地址,电脑和相机重启,这些简单的细节我都试过

网友C:
相机的IP地址和电脑的IP地址要在一个段里,我上次也用过这种网口连接的,软件里应该有查找相机这块吗

网友D:
可以联系一下康耐视的客服啊
!

网友E:
看看这个资料对楼主有没有帮助。
http://www.bokee.net/company/weblog_viewEntry/24350732.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前辈!
这个我之前也看过,问题是添加设备时,软件搜索不到相机,卡在这里

网友F(2017-11-01):
这是工业相机,Insight是智能相机的软件

网友G(2018-03-17):
这种情况也常遇到,一般都让相机重新上电搞定的。。

网友H(2018-04-17):
这是工业相机,in-sight软件连不上的,可以用visionpro,也可以用basler软件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正解。。。。

网友I(2018-12-05):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一样的康耐视设备打不开

网友J(2020-10-07):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求指点!小弟对视觉不懂,公司刚买了个康耐视(型号CAM-CIC-2000-20-G)相机,想学习一下,无奈总是连接不上电脑,相机通过专用网线连到电脑网络接口。

后来怎么搞好的,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