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直流电源谁用过

楼主(2017-08-26):
电压不能调 有个红灯亮电压就掉到0V
电压有时能稳到19V有0.5v跳动 电压不能调 电位器是好的 求指点

网友A:
好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B:
还是没有用过,俺的电源是自己设计制作的。

网友C:
好电源啊,精度应该很高,该电源主电路没问题,问题在调压稳压部分,俺也想自己做一个电源,可惜没有资料

网友D:
只能自己测绘电路图了!或者在网上查找相似电路结构的电路图

网友E:
检查一下输出的回路的电容眼见吧,有时候自动保护了

网友F:
是不是设置为限流型了

网友G:
这个莫非就是传说中的机架式电源??
我在进口设备见了不少啊

楼主:
这是上海 迈哲牌 mps501电压不能调 有知道怎么修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怎么能调回去啊 vc cc灯不亮 以前修过一个灯会亮的

网友F:
参考一下普源的直流电源

网友H:
红灯是不是保护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现在不知道  今天看VC  CC指示灯连着个MC14066BCP芯片  主板上有两个我对换了一下  电压可以调了  电流还有些问题  等芯片买来全换新的试试

网友I:
没用过这种电源。

网友J(2017-09-29):
稳压恒流电源吧,电压与电流都可在0--最大值之间单独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