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触摸屏程序里的D寄存器地址这么长?

楼主(2017-08-26):
这个屏是MT50L的屏,程序是从屏里上传来的,发现里面的D寄存器地址都很长,超出了我的认知啊,这不超出了PLC的D寄存器范围了么?这么读取,而且我重新编译的时候的确出现了PLC地址超出了正确的限制范围报警!那这个原程序是怎么编的能实现编译,导入屏使用的。PLC是三菱的FX1s,求解!

网友A:
以前的屏能正常操作吗?

网友B:
有可能早期的软件没这么智能
回头上PLC程序,读上来有几十处错误,编译不过,想修改一个点都不行。

网友C:
三菱FX全系列(包含最新FX5U系列)的均没有这么长的地址,FX1S属于最低端的产品,地址更加短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屏能正常操作吗?
以前的屏可以正常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菱FX全系列(包含最新FX5U系列)的均没有这么长的地址,FX1S属于最低端的产品,地址更加短小
所以啊,我就奇了怪了,而且这个程序还是我从正常使用的屏里读出来的,这个设备由好几台,我去别的设备上读出来的也是这样的地址,这是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你可以咨询触摸屏生产商,只有他们能够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为了防盗,编程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地址,上传的时候变址拉,昨天晚上对了下程序,正确的地址应该是这个。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应该是MODBUS通讯地址的写法,是不是这种通讯呢?

网友D:
这个是不是一屏多机,有可能是反编译时出错了,重新读一次看看,或者换个版本的软件

网友E:
反编译出错罢了
fx1s又不支持一屏多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编译出错罢了
fx1s又不支持一屏多机。
使用了485BD板,搞了一屏多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不是一屏多机,有可能是反编译时出错了,重新读一次看看,或者换个版本的软件
这是EVIEW的屏,用步科的EB500读出的是很长地址的,用威纶EB500读出了是下面版本的,然后我用威纶EB500的编译后下载到屏里,按键触摸不能用,这两家早期真是一团烂账!

网友F(2017-09-30):
如果你是用的MODBUS通讯的话,这个地址就是对的,我以前也做过类似的,FX系列PLC跟组态王通讯,D寄存器的地址都是要通过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