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6):
   一台发那科0i-M系统卧式加工中心,刀库是有60把刀的链式刀库,机械手动作都是液压控制。
   机械手上的行程开关好像不是到位就切断相应电磁阀的电源的,而是只是给PLC的到位信号。调试时机械手的0位和90度位总是调不到位。
   有接触过这个机床的朋友吗?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最好拍张照上来,一般地,都是油缸齿条传动,看看油缸两端有无调整行程的螺钉。如果拆卸过的话,很有可能是齿条错位导致位置错误,这就需要重新装配,对准齿条和齿轮的啮合点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油缸两端确实有调整行程的螺钉,已经解决了。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