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6):
变频器,频率调低时,电机声音很大,频率越高声音小,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你可以把变频器的PWM调制频率(载波)调高试一下,一般会有改善

网友B:
变频器是以载波为载体,调制波调制的高频设备,输出的并不是理想的完美正弦波电能,运行声音大了,跳大载波频率,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好了,声音不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好了,声音不大了。

网友C:
你是用的普通电机吧,变频电机很少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D:
回复 楼主:
原来是什么参数,现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