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7):
谢谢各位以解决

网友A:
说一下,为什么要优化

网友B:
刚刚把电脑换成了SSD,还没有装欧姆龙软件,你要优化首先要知道工作逻辑,这个只有程序不好说啊

网友C:
没有搞过这种设备下载参考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加一段剩余板料的计算块,思路也有了写好了下载程序时提示超容量了。想简化下现在的程序。看能不能行。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样,原来的占多少,增加多少,计算一下,查的不多还可能行。

网友A:
看了一下程序,梯形图可简化3步,意义不大
你用了大量功能块,程序才200多步,想必是将功能块了的资源用溢了。
你试试将某个功能块直接放到梯形图里。
仅供参考---因为有空的程序块,可能不是全部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