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

楼主(2017-08-27):
想请问下各位,300W-800W左右普通的直流电机使用什么样的电源?用普通开关电源可以吗?
另外,86步进电机一般用的60V电源,台达、明纬都好像没有,所以我现在只能在某宝中买,
但某宝的东西感觉质量方面不放心,请问各位有什么品牌可以推荐下吗?

网友A:
这个不清楚。。问问其他的厂家。例如台达。。及做这个电源厂家

网友B:
呵呵;步进的供电电源都有一个范围;如果是直流的DC48V,这个电压是标准的,大多开关电源的厂家都有;

网友C:
300-800W的容量不算小了,如果是特殊电压的,最好是定制,自己做一个。也不算费是呀。

网友D:
直流电机的驱动根据电机的电压等级来选型,先明确你的电机型号再说

网友E:
西门子有,质量很好,就是价格高了点,可以淘个二手的嘛,哈哈

网友F:
有量的话定制也好

网友G:
直接定做吧,去五金城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