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7):
大家好!兄弟是PLC新手,但有单片机编程开发经验。因工作需要接手一个PLC项目,温度、水温、水位控制项目,使用7台FX3U-16 MR PLC。兄弟自己编程,6台PLC程序相同(仅站号不同),另一台PLC程序不同其他6台,因不太熟悉GXWORKS,编写好一台PLC程序后,不知其他台PLC程序是否可以添加在一个工程里面,还是要单独另建工程。

另外,我想组态软件监控7台PLC状态,以及1台变频器状态(其中1台PLC驱动一个变频器)。我打算采用计算机链接通讯,PLC之间采用光纤布线至监控电脑主机。7台PLC之间有1台PLC状态需要告知另外6台PLC,还想定时进行无协议通信(因手册告知“计算机链接通信或者无协议通信”与“N:N”之间不能同时存在),想请教大家是否可行?

因我是PLC新手,还望各位专家、前辈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GX Works2一次编写一个PLC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需要为每台程序不同的FX3U PLC分别建立工程了,是么?也就是7台程序不同的PLC需要建立7个工程的,对么?

网友B:
程序一样的可以不修改程序只是修改地址即可,另一个程序不一样的就单独写程序......
三菱都是单独的程序文件,不像西门子在一个文件里面可以多个CPU程序

网友C:
你如果用模块机的话,比如Q系列,只需要编制一个主程序而已。因为小型机是独立的主机控制器,多台小型机组成一个系统,就像多个军阀割据的独立王国。

7*16=112,如果设备的电气系统的布置范围不远,建议采用一台128点的主机控制器算了,7台之间互相通讯,单编制通讯程序和调试通讯程序,都够呛。不过你既然提到了使用光电转换系统(光纤和网线之间的转换),那么互相之间的通讯距离肯定足够远了。

网友D:
4楼说的不错,点数不多,为啥不用一台128点的呢?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学习了。这个项目之所以用FX3U机子,主要是项目预算非常少,成本考虑。另外PLC间通讯问题如果困难的话我打算只是电脑监控状态,其中一处的状态我采用电脑采集然后再逐个PLC通知的方式,这样就避免PLC不同协议切换的问题了!很感激各位的热心建议!!!

网友E:
光纤通讯模块价格不亚于一个16点PLC

网友A:
用FX3U,又是光纤通信,用的那种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所以采用光纤通讯,是6栋宿舍,以及1栋厂房之间间隔数百米不等。目前的方案是每栋宿舍楼顶机房一个PLC电控箱,厂房楼顶机房也是1个PLC电控箱,各拉2芯光纤至监控机房,机房监控每台机柜PLC上的参数。目前采用计算机链接的方式通讯,计算机定时查询各站点的数据,包括还有1台三菱变频器。厂房的PLC上有一个状态需要通知其他6台PLC。我目前打算2个通讯方案:1、监控电脑定时采集厂房的PLC状态,然后定时传给另6台PLC。2、其他6台PLC和厂房PLC之间定时进行“无协议通讯”查询厂房PLC某个状态(本考虑7台间采用n:n通讯交换状态,这样最简单。但查阅资料,估计和电脑链接通讯协议冲突),然后再通过修改D8120通讯参数切换为计算机链接方式和PC通讯。

目前我已经在编写计算机链接程序,不知我的方案各位专家有什么宝贵建议,请提出!非常感谢!!!

网友F:
6台PLC程序相同(仅站号不同),另一台PLC程序不同其他6台
这6台用一个程序
我目前在做20个PLC通过局域网联起来,程序完全一样,只是IP地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