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按这图,应急照明应使什么型号?

楼主(2017-08-27):
(无正文)

网友A:
你说的是消防应急照明灯吗?如果是就买普通的断电后能够亮大于等于90分钟的就行(消防法规定的).

网友B:
L和N已经标识了,只能用市电,你这个还要有应急照明,一般的消防的应急照明灯应该能适合你吧,断电后能点亮半小时。

网友C:
照明设计是公照和应急共用,平时作为公共照明,紧急情况下不管灯是否亮着都要强制点亮。灯具要求金属外壳和玻璃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