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7):
光伏电站用油浸10kV箱变,1000kVA,次级采用高压负荷开关-熔断器,初级采用1600a万能断路器,在不分断箱变高压负荷开关和低压断路器的情况下,而直接通过开闭站高压室对应的上级开关柜真空断路器接通和断开带负荷电路的违规操作,会对高压熔断器造成哪些影响呢?

网友A:
你们那个电流高的吓人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那个电流高的吓人啊 !
那个是额定电流 ,一般时候是达不到这么大的 。

楼主:
现场观察 发现,只烧熔断器的动静触头,熔芯并无熔断现象 。

网友B:
影响是有的,要看你二次负荷多大了。。

网友C:
熔断器应当是静止的吧,其接触处烧蚀,会不会有可能是接触不良或与接触有关;但这个现象,值得仔细观察和分析。
不过,我对变压器带负荷送电,其过程如何,一直未能清楚。
另,万能断路器,未使用失压保护吗?

网友D:
电流那么大,二次负载大小会对它影响,最好按操作规程操作,不要心存侥幸心理,出事就是事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那么大,二次负载大小会对它影响,最好按操作规程操作,不要心存侥幸心理,出事就是事故啊
嗯 ,你说得太对了,不要心存侥幸,不要贪图省事,按规程操作没毛病。

楼主:
明天继续,要彻底摸清事故经过 ,总结经验,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