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的问题

楼主(2017-08-27):
请问,TCP 与UDP 怎么用,如何用,什么时候需要用开放设置,什么时候不需要呢?

网友A:
没用过,不知道是什么品牌

网友B:
TCP传输控制协议,能保证PLC之间的通讯数据可靠性,通过打开设置可以创建一个连接,建立起专用的线路,最多可以建立16个通道
UDP用户数据包协议,不能保证通讯可靠性,但能高速传送

网友C:
tcp和udp只是通讯协议,tcp有校验,一般用在关键的数据传输,udp无校验,但速度快,用在监控直播方面非常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