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8):
伺服驱动器是用来控制伺服电机的一种控制器,其作用类似于变频器作用于普通交流马达,属于伺服系统的一部分,主要应用于高精度的定位系统。一般是通过位置、速度和力矩三种方式对伺服马达进行控制,实现高精度的传动系统定位,目前是传动技术的高端产品。那么对伺服驱动器如何测试检修,以下是一些方法:

1、示波器检查驱动器的电流监控输出端时,发现它全为噪声,无法读出

故障原因:电流监控输出端没有与交流电源相隔离(变压器)。
处理方法:可以用直流电压表检测观察。

2、电机在一个方向上比另一个方向跑得快

故障原因:无刷电机的相位搞错。
处理方法:检测或查出正确的相位。
故障原因:在不用于测试时,测试/偏差开关打在测试位置。
处理方法:将测试/偏差开关打在偏差位置。
故障原因:偏差电位器位置不正确。
处理方法:重新设定。

3、电机失速

故障原因:速度反馈的极性搞错。
处理方法:
a.如果可能,将位置反馈极性开关打到另一位置。(某些驱动器上可以)
b.如使用测速机,将驱动器上的TACH+和TACH-对调接入。
c.如使用编码器,将驱动器上的ENC A和ENC B对调接入。
d.如在HALL速度模式下,将驱动器上的HALL-1和HALL-3对调,再将Motor-A和Motor-B对调接好。
故障原因:编码器速度反馈时,编码器电源失电。
处理方法:检查连接5V编码器电源。确保该电源能提供足够的电流。如使用外部电源,确保该电压是对驱动器信号地的。

4、LED灯是绿的,但是电机不动

故障原因:一个或多个方向的电机禁止动作。
处理方法:检查+INHIBIT 和 –INHIBIT 端口。
故障原因:命令信号不是对驱动器信号地的。
处理方法:将命令信号地和驱动器信号地相连。

5、上电后,驱动器的LED灯不亮

      故障原因:供电电压太低,小于最小电压值要求。
      处理方法:检查并提高供电电压。

6、当电机转动时, LED灯闪烁

故障原因:HALL相位错误。
处理方法:检查电机相位设定开关(60?/120?)是否正确。 多数无刷电机都是120?相差。
故障原因:HALL传感器故障
处理方法:当电机转动时检测Hall A, Hall B, Hall C的电压。电压值应该在5VDC和0之间。
7、LED灯始终保持红色
      故障原因:存在故障。

网友A:
路过学习了,谢谢无私的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觉得有用就好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