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宏编程

楼主(2017-08-28):
哪位大神知道这个是程序什么意思,是与台达触摸屏连接的

网友A:
从baseport1号站的plc 读取d310,经过几步运算,和1号站的伺服控制器中读取的参数0158进行比较,不同就调用1号子宏,
再读取d320,经过一样的计算,和2号站的伺服控制器中读取的参数0158进行比较,不同就调用2号子宏。
最后把两伺服的0012写入到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程序,好像是跟台达伺服通讯的,最后改变了伺服电子齿轮比的分子,

楼主:
我看了程序,好像是跟台达伺服通讯的,最后改变了伺服电子齿轮比的分子,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你得查子宏内容,这里主要是计算和比较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