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8):
三菱ddrva指令,运行过程中脉冲没有发送完将其停止,可是停止后 y2为什么还一直亮着有输出信号?

网友A:
是怎么停的,什么条件

网友B:
y2是否为脉冲方向?

网友C:
Y2是方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y2是否为脉冲方向?

脉冲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Y2是方向信号;

不是方向信号 ,是脉冲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怎么停的,什么条件

跟怎么停的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怎么停的,什么条件

步进梯形图指令切换后停止

网友D:
电机停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停了吗

电机也停了  就是脉冲信号一直亮着

网友C:
程序贴上来??

网友E:
程序帖上了啊,大家都等着看呢

楼主:
程序如下:

网友C:
Y2说好的哪去了?

楼主:
在 stl  s12 中   运行过程中   按下M20切换   然后就有上述现象

网友F:
用什么方式停止的?

网友G:
楼主,我全部看了一遍就没有关于Y2的,是不是程序贴错了?

网友H:
因为你是步进梯形图没有发完脉冲时停止的,估计你是reset步进来停止的,你看看对应轴的特殊继电器应该驱动中的继电器是on的,所以会出现这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Y2说好的哪去了?

y1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全部看了一遍就没有关于Y2的,是不是程序贴错了?

y1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因为你是步进梯形图没有发完脉冲时停止的,估计你是reset步进来停止的,你看看对应轴的特殊继电器应该驱动中的继电器是on的,所以会出现这情况

y1  对应的 M8358 一直 on   , 但是电机已经停了 ,y1  一直有输出信号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程序是Y1了,在运行过程中这么切换是会有这种现象的,在程序诊断中还会有报警,在发脉冲的时候不要切换就好了,真的要切换也要先停止发送脉冲之后在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是Y1了,在运行过程中这么切换是会有这种现象的,在程序诊断中还会有报警,在发脉冲的时候不要切换就好了,真的要切换也要先停止发送脉冲之后在切换。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H:
你要么等脉冲发完再跳转,要么先把驱动条件先断开让m8358 off才跳转。

网友A:
回复 楼主:
想从这步跳出去,必须先停止发脉冲

网友I:
引用 楼主:
在 stl  s12 中   运行过程中   按下M20切换   然后就有上述现象
切换之前必须使处于该步进段的脉冲输出完全停止以后,才可以跳出该步,不然就会发生错误

网友J:
没毛病,,电机停了就行。

网友K:
步进指令有好处也有坏处。

网友L:
把DDRVI指令放在步之外去,你是正在发脉冲时跳出了这个步。三菱PLC的非激活步(指步内的程序是不会执行的),所以就会出现你所说的Y1会一直亮。正确做法是先停止DDRVI指令后再跳出这个步,也可以在步进指令结束后再用LD S11来驱动DDRVI指令,而DDRVI的参数可以在步进指令内用D寄存器来赋值

网友M(2018-03-02):
变相使用了Y2的双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