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8):
之前没有做过报警  比如 风机过载  水泵过载    报警复位  大家是怎么写的  能分享 一个程序最好 sdxuhaiyong@163.com

网友A:
报警置位一个点,再加个复位。

网友B:
一般那个自行回位的故障点用自锁,不自行复位的直接报警(例如急停按钮等)

网友C:
不知是问具体的指令、元件应用,还是一般的做法。
一般地说,是按要实现的要求去做;比如,报警后应如何处置得到的警示信号。

网友D:
用报警指令写

网友E:
机床上一些报警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报警指令写
有报警指令码?

楼主(2017-11-16):
回复 网友A:

比如这种报警程序  怎么加复位

网友G:
常开置位、常闭复位

网友H:
对于写报警的程序我最喜欢用SET和RST指令,因为那样一个报警信号上升沿置位警报输出,警报复位按钮或报警信号下降沿复位警报输出,置位和复位可以并联多个信号共同控制一个警报输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