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高速皮带运动的废品剔除方法(20170830)

楼主(2017-08-28):
在一条高速运转的皮带上,皮带朝一个方向运转,在A点检测到NG之后需要到B点精准剔除,产品直径大概10MM,A到B的距离是固定的,皮带速度是恒定的,在A和B之间可能连续存在多个NG料,(A点有传感器检测位置,B点目前没有传感器检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实现这个功能,实在不行可以在皮带上装个编码器,求方法

网友A:
高速 精确剔除只能装编码器!

网友B:
能确定皮带速度恒定吗,
如果可以用定时器就行,
可是估计皮带速度不是恒定的。

网友C:
AB间有多个废料?那这个距离比较长了?要是能检测到废料,立马剔除就好了。干嘛还要等到B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在A点剔除,会影响A点的检测的准确性,所以只能移动到B点去剔除,A到B之间存在的废料是肯定是个不确定的数呀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的意思是A点检测,下一步就剔除废料,它在A点之后但中间没有其它,是相邻的位置。也就是下一个位置。是不是来不及呢?太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考虑过使用定时器,皮带电机是个伺服,伺服给的是恒定的脉冲,用定时器的话,如果连续产生多个NG的话(比如10个)那样要用多个定时器,才能准确剔除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很快,每秒30个吧

网友C:
哇,名副其实的高速传送!瞬态的?!剔除要稳准快。有点难度呦。

网友D:
传送带应该是不能打滑的
用编码器检测传送带,脉冲间隔要小于产品间隔,即要保证一个脉冲只能对应一个产品
看信息,剔除装置用伺服控制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