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8):
各位老师好:

    学生做机械改造时,采用的松下的PLC(fpΣ)及晶体管脉冲的定位模块(FP-PP21)(当时考虑到备件型号统一的问题)。用这种连接方式驱动三菱的MR-J2S-60A和MR-J3-100A两种电机。控制方式都是使用的为位置模块定位。
接线方式分别采用图纸中J2(pp  np  sg)J3采用的是(pp  np  opc) 发送脉冲来驱动电机

    采用上述连接方式后,电机接收脉冲,手动运转都没问题。但位置定位的时候 J2驱动器接收到的脉冲数比较稳定(PLC的位置模块发多少脉冲,驱动器就收到多少脉冲)。但是J3的变化比较大(PLC发的脉冲数,和驱动器收到的基本对不上。驱动器收到的脉冲数总要比PLC实际发的大)。

    脉冲方式都是晶体管发出的脉冲,频率使用也在范围内。因为是同一台机器,同一个电控柜,接地方式也都一样,因此我排除了干扰问题。

    请教老师,是否还有没有想到地方。还是说确实本身两种驱动器存在误差。请教各位老师和大侠给予指导。学生不胜感激。

楼主:
谢谢各位版主,老师,前辈,在这里给予学生耐心的解答。

学生不胜感激。

网友A:
PLC和驱动器接线距离有多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师的回复
PLC到驱动器总长度大概150cm,之前我也考虑过线的问题。但是因为我是同台机器J3和J2的线都是一起做的。所以最后我们没多考虑这方面的影响。

我线的方式从PLC模块出来用的是40针的排线连到端子排。这个大概有100cm,然后驱动器到端子排长度大概在50cm

网友A:
可以试下不用端子台转接,直接连接PLC到驱动器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到  谢谢老师了。

我稍后测试下,谢谢您了。

同时我也做了,用J2替换J3的接线口。实测结果后,我再向您请教。

再次感谢老师对学生的帮助。谢谢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您好。

   我按照您指导的,把模块的排线直接分出来接到了J3驱动器的CN1插头上了,主要就是脉冲线和公共点的线。但是问题依旧存在。脉冲收到的,还是比实际PLC位置模块发出来的多。

   我又拆了台J2S-60A 替代了下,问题就好了,当然也有误差。42000个脉冲 误差也就最大差3个。我决定整体把驱动器和电机都换到J2S-60A,好在电机安装法兰孔都吻合。

   这个是否是存在J2与J3驱动器在接收脉冲上的精确度存在异常,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问题总算是能解决了。如果J2因停产不好购买,我决定后期直接升级到J4驱动器,

   感谢老师,您对我问题的回复。感谢您对知识的无私,才能让我们这些初学者逐渐成长。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 版主 大侠。谢谢各位了

网友B:
好有礼貌的同学,如此知书达礼,让我仿佛穿越了一次,难得??

网友C(2018-01-26):
不要外部24V电源,用PLC本身的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要外部24V电源,用PLC本身的电源!
模块供电考虑单独用一个电源供电,是不是这个电源用电设备在电源供电的时候反向的干扰,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手动的时候完全没有问题,一旦自动几个轴同时动的的时候就会干扰有两个轴就跑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