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8):
 例如三菱一个通讯口被触摸屏占用了,可是绝对伺服需要通讯来读取零点。怎么办?加通讯模块?我见永宏的一款PLC有4个脉冲口,可是确不能扩展,难道它这四个脉冲口都只能用相对伺服?或者步进?

网友A:
什么厂家,什么型号的伺服?

网友B:
那你就选两个通讯口的PLC啊,或者两个通讯口的人机界面也行,干吗非得用很低功能的产品去做高功能的事情呢?毕竟用绝对伺服的不多。

网友C:
再加一个通讯模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国产的不知名的伺服

网友D:
加通讯模块,modbus通讯。一般是这样。

网友E:
哪个和触摸屏通讯的端口是RS485吗?组网RS485总线通讯系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