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8):
一台FANUC0i-M系统的卧式加工中心,JOG方式时,各轴都不能动。
检查发现:1)旋转倍率开关,屏显示倍率一直是0%
         2)在诊断画面里,进给倍率为0%这一项显示是1
         3)在PMCDGN里面,G10,G11,G12三个对应的0--7的地址位全部是1
         4)倍率开关对应的X地址信号全部都是有的
请问各位高手朋友,是倍率开关故障,还是别的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还需要什么高手!
描述的那几点没有问题!
检查其他的波段开关好不好,如果好,就直接换波段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倍率开关对应的X地址信号全部都是有的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观察其他好的波段开关的信号,难道没有发现它的编码方式吗?

网友B:
编码不可能每个位置都是1吧,应该有变化的。
最简单直接用替换。

网友C:
查看梯形图,找到G10,看是谁阻止了给它赋值,如果确认倍率开关信号有变化的话。

   可能的原因:

       1. 机床被厂商锁了;
       2. 没有满足某个条件。

网友D(2018-11-27):
分析梯形图吧,如果倍率开关的点都有输入,那只能从梯形图来分析。

网友E(2019-05-31):
看看机床不是有锁定设置,或者是没有拨到手动模式的位置,检查PLC程序,看看是否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