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8):
看图片,交流230,只是画了交流标志。没有明确的标注  L   N,应该是不区分哪个是火线 和零线。。  如果严格区分,厂家也太吭了,据我的经验判断不区分,大家看呢

网友A:
图片呢?!!!!!!!!!

无图无真相。

网友B:
图片出差了吧?
另外通常220V市电供电设备,2根线对地处理都是差不多的,一般接反了基本没有异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片出差了吧?
另外通常220V市电供电设备,2根线对地处理都是差不多的,一般接反了基本没有异常
现在基本上是这样了。。除了直流。。。

网友D:
没有标注通常可以不分。

网友E:
如果人家配置了隔离变压器就没所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人家配置了隔离变压器就没所谓了
其实就是不配置隔离变压器也基本可以乱接

网友F:
要准确的话,如有可能,可以看看电源接入部分的电路,或作有关判断。

网友G:
不区分l和n的,这就是一个小的可控硅调速的,内有一个电容,接线改了就正反转,楼主的电机应该很小。

网友H:
直接接输出端口线插头就可以了

网友I: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个单相电机调速器,单相电机进线根本不需要区分零火线,包括你两条线调过接,也不会改变电机运转的方向

网友J:
电源线随便接,不分零火,电压和频率对就行,小功率的晶匝管调速设备,很简单,

网友K:
AC那里不分L/N,怎么接都可以,不过一般是上面那条接L

网友L:
不分的,两种接法都可以的!

网友M:
交流220V基本不用区别零火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