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8):
背景:车间一台立铣,N多年前买的进口机床,目前正在改造。选用西门子828d系统,西门子电机,进行电气改造,机械部分不动;由于当时买电机时没注意,买回来的主轴电机是卧式的, 实际安装是要立式的,坑了,只能用原来的老主轴电机。下面阐述调试时遇到的问题:
1.db2700.dbx0.1(NC给PLC报警信号)始终为1, 系统3000号报警,外围并未触发急停。(不明白db2700.dbx0.1为什么一直被触发)
2.上电过程,驱动ready和dclink先橙色,上电结束后,ready绿色,dclink不亮;(这个现象好像是直流母线没电,但是还没量一下,EP是上了的,如果没电,想不通为什么)
3.进行驱动配置时,显示主轴驱动未运行,电源配置时,没有听到驱动器有声音,无法进行电网识别。
4.由于主轴是第三方电机,要用到编码器接口模块,请问如果将SMC30的24V转换为5v.
以上是小白目前遇到的问题,请各位路过的大虾留步指导。
小白这厢有礼了!

网友A:
最起码你要找到你的这个系统的调试手册,数控这个有时候解决问题不能常规的思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调试手册上写的比较简洁,对现在遇到的问题没有太大的指导作用

网友B:
问题确实不少,改造要对系统有充分的了解,使用的新系统,和原来的老系统要是用的部分,数据信号的对接,量值的衔接,传感器件的选型,很麻烦,精度如何呢,楼主很厉害啊

楼主:
其实小白一个,第一次搞,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也是想通过这次机会,和吧友讨论交流,多学一点。

网友C:
西门子的可不好调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小白一个,第一次搞,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也是想通过这次机会,和吧友讨论交流,多学一点。
找代理商解决,或咨询西门子技术部。其实这样代理商应该要参与进来调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第一次调,没经验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两个人调,想着自己搞搞,能学点东西。

楼主:
今天,搞了一天,稍微有点进步:
1.解决了3000号报警;
2.驱动上电正常,驱动重新配置,电网识别ok;
3.轴分配完成;
还有两个问题要解决:
1.使能的时序, 急停拍下后, OFF1/0FF3/EP使能同时断开( 我的程序设计是OFF1/0FF3断开后延时2s,再断EP),不知道哪里错了
2.由于主轴电机是第三方电机,编码器通过SMC30连接到主轴驱动器,现在出现207551号报警(编码器没有换向角信息),不知道是参数设置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请路过的大虾给予指导,小白笔芯!

楼主:
最近一直在折腾这个,总算各个轴动起来了(深感不易
1.终于解决了时序的问题,前面出现的3000号报警,轴动不了,应该是因为时序的问题,重新编了程序,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
下面还要接着再调:
1.主轴电机是用的原来的电机(baldor),同步电机带增量式编码器,按照这个进行配置,一上使能就会报警(缺换向角信息等等);配置时将电机设为异步电机,转速控制(带编码器),一上使能主轴电机嚣叫厉害;现在将电机设为异步电机,将编码器屏蔽掉,电机频率设为100HZ,上使能后,没有嚣叫,但是转速很慢。

心里很怀疑主轴这样配置是否可行,但是也没有其他什么好方法, 准备配一下传动比再看看,如果不行,后续估计要换电机了

网友E(2018-05-15):
你好  直流母线未通电怎么解决  是不是通电了主轴就能运行了

网友F(2019-01-17):
nck的通用信号db2700.dbx0.1急停有效

网友G(2023-12-16):
老大,最后3000号报警是咋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