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8):
维修一台软启动器,故障现象是5位数码管都不显示,已经代换确定就是这个面板的故障,5位数码管由5个74HC164驱动,其他的配件再没有,数码管也确定是好的,供电正常,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这5个74HC164能同时坏?如果更换74HC164需不需要从新写程序?本人不懂软件这块,还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不需要,直接换了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师傅指导!但是从线路上看这5个块的8脚、9脚是并在一起的,因为我不懂软件,所以我在想如果单片机控制中心发过来信号,这5个块控制的5个数码管应该同时亮或者说显示的同样的符号呀,咋样能分出来控制信号是传给哪个74HC164的呢,难道74HC164在这块板上没有地址码么?而且为啥5个同时都不亮了呢?本人不懂还请师傅指教!

网友B:
74HC164是芯片吗?   不是怎么写?

网友C:
这个就是数码管译码驱动芯片,是内部直接硬件逻辑译码,所以直接替换即可

网友D:
应该是串行的,一级一级驱动的。

网友E:
直接换即可,译码后驱动数码管,至于你说的是同开同关是上级驱动的事情,动态扫描,就是很快的速度依次点亮数码管,快到你的眼睛看不出来它熄灭过。

网友F:
逻辑芯片,没有程序,直接更换就行,

网友G:
找芯片级维修人员检修,都坏的可能还是比较少见的,是不是电源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H:
不需要的,程序都在存储器里。

网友I:
HC164里没程序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师傅的指导!,我直接换看看。

网友J:
74HC164不可编程!直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