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9):
GE程序中always_off有什么作用,有段程序开头是
always_off后面是常开点和一个线圈这段程序能导通么?

网友A:
字面上理解是一直是打开的;是不是PLC第一个扫描周期是ON,以后就一直是OFF.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字面意思是永远关闭

网友C:
一直断开,断电。
所以前面两个大侠说的,中文就发生了歧义。一个说是打开(不是开灯的开,指线路断开),一个说是关闭(不是线路连接,指断电)。

网友D:
断开的,对应always_on

楼主:
如果一直是断开的那么程序梦导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