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打不开以前带的文件

楼主(2017-08-29):
重新安装后打不开以前的文件了。怎么回事

网友A:
更换机型再试一下。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B:
应该装好软件后,OP文件里隐藏文件补丁没装。
装一下就可以了。
应该是GC4000或者GP4000E系列的触摸屏。

网友C(2018-08-27):
回复 楼主:
你好 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是软件版本的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3楼的回复 把补丁装下就行了文件是隐藏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