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9):
本人新手一枚!现希望利用s7200控制台达B2系列伺服电机,以选用速度模式,请问如何在速度模式下对电机进行定位。请教详细方法,谢谢!

网友A:
速度模式不进行位置控制,你可以在外面加检测信号反馈到PLC
如果有位置的精确控制,那就用位置控制方式。

网友B:
速度是模拟量控制或内部速度,不能做精密定位。

网友C:
台达的伺服本身就有定位功能,干嘛要用速度模式呢?舍近求远了。速度模式定位,外部要有一个位置信号做配合。比如,电梯的楼层控制,参考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