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37千瓦驱动板

楼主(2017-08-29):
ABB37KW变频器驱动板上V21V22V23V24V26V28管子型号,丝印546,有哪位老师知道

网友A:
18V 双向保护二极管。

网友B:
TVS 双向抑制二极管 18v

网友C:
看用到电路什么地方,并联于脉冲端子两端的,为双向电压钳位器件。16-22V都有采用,一般18V的居多。

网友D(2019-10-12):
我想知道那个V55 V56这个小的二极管的具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