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霍尔好坏的方法

楼主(2017-08-29):
文字编辑能力不是太好,希望通过下面几张图片,大家能看懂我判断霍尔传感器好坏的方法
下面是50HZ的霍尔输出波形
这是15HZ的波形

网友A:
需要专用设备啊!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

网友B:
第一张图,左边的是什么,5.29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左边的是什么,5.29
是62.5吧,大概是左边的变频器输出作为中间变频器的电源,中间变频器的输出穿过待测传感器输出到负载,由待测变频显示电流,不知道我有没有说对。

网友D:
看不太懂啊

网友E:
测试平台好复杂没看懂

网友F:
一般霍尔坏了,输出侧总是高电平,正常没有电流经过时,输出电压为零。

网友G:
没看明白。

网友H:
不要误导咱老百姓,貌似有这么个示波器来测,高大上。
电流传感器失效的都是零漂,静态时输出出现大的偏差电压,万用表一测就见分晓。无零漂而没有输出的有没有?有,但是是中奖的概率,坏100只有可能出现一只。至于一定要示波器吗?

网友I:
有点看不懂,应该需要充电了!

网友J:
可以这样测,但是单独一个霍尔呢,大电流检测用的霍尔呢,有没有方法啊

网友K:
发标准的输入信号,看输出波形是否被畸变了?这方法当然可以了。而且能有这条件,还是很不错的呦。

网友L:
你这块示波器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