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9):
假如用plc去控制电梯,说白了是电机正反转,但怎样去处理所有的输入信号是一个问题,比如 电梯中有人按了3、6、7楼,同时有2、4、7楼的人按下楼,可以试着把所有的输入信号存储然后整体区分下降信号与上升信号,但lz不知道该如何区处理这些数据,求解答!!

网友A:
比较了    判断楼层,输出。有编码器之类的。

网友B:
呵呵;又是作业?
以前电梯是用PLC来控制的,但现在基本各个厂家都自己开发出专用的控制板了;

网友C:
楼主提出的问题,对于PLC来说就是小菜一叠,根本算不上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在未编制程序前,自己先有一套控制方式,比如说,在上行运行中,可以接受所有的上行信号,而对于下行的请求,可以暂时存放记忆,待上行到达顶点时,再执行下行指令。再比如说,在火灾发生时,仅能执行下降到底层,而其余所有的请求都一概不理,等等。

所有,对于电梯的程序编制,重点是理解电梯的所有的法规,即什么是允许,什么是禁止。当所有这些都清楚后,编制程序就非常简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作业 ,我自己想写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提醒 ,我知道怎么写了

网友D:
这个问题建议你看看三菱的PLC培训教材,里面有比较详细的电梯程序和案例分析

网友E:
上行或者下行,谁的请求在先往哪个方向运行,直到该方向最后一个请求完成,再反方向运行处理反方向请求到完成即可:但是消防信号到达立刻不处理外部呼叫请求直到底层等待操作

网友F:
首先要定义好逻辑关系运行条件,
就好比最先是2楼呼梯向上走,那么3楼,5楼也是向上行则到相应楼层开门可进入
在上行过程中有人在4楼需要下楼,但是该指令则需要等上行完成后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