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触摸屏不能连接pc软件

楼主(2017-08-29):
一台永宏触摸屏FT-070ST-T40和编程软件连接怎么也连接不上!哪位师傅用过这个触摸屏的!是用的什么版本软件,如何连接的!我用的软件版本如图片所示!

网友A:
记得可以用USB连接的。

楼主:
我就是用的永宏的编程USB线连接不上!设置上屏的设置和编程软件的设置是对应的!就是连接不上!

网友A:
那就看看USB驱动有没有问题。别的也没有什么了。

楼主:
谢谢朋友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