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报警

楼主(2017-08-29):
这是打开触摸屏报警画面,找不到画面地址什么的,就看到文本,没有地址怎样和PLC链接还是请高手详细讲解,谢谢

网友A:
下面的画面就是了,有报警发生就触发这个窗口

网友B:
M点弹出窗口的意思。

网友C:
看下触摸屏菜单: 公共设置-GOT环境设置中,查看下“画面切换/窗口”是用什么元件控制的。

楼主:
谢谢,但是这画面没有m点,有触发的话,在这程序应该是x点,但是就是找不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这画面没有m点,有触发的话,在这程序应该是x点,但是就是找不到,
x点???你确定?

网友E:
三菱的和其他的不一样。。在画面切换那里有个切换软元件。。一般是D,你可以百度下,之前我也搞了很久。。

网友F:
看看切换画面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