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无线鼠标

楼主(2017-08-29):
今天上无线鼠标(Logitech品牌)突然不听使唤了因为电池没电了换了一对还是不行,拆开用了点时间,4个固定螺丝都是隐藏的。

拆开后检查发现2电池是并联电路复制有电源转换,电源开关正常但升电路就是没有电,后用30倍放大镜仔细检查发现电源开关与主板连接线的焊点是圆球型,重新焊接后安装电池一试正常工作了。

网友A:
这个质量还是可以的啊,我用的都是这个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质量还是可以的啊,我用的都是这个品牌的!

左右键开关还是不经用。

网友B:
自己解决问题  不求人啊

网友C:
这个都修啊,楼主厉害啊!

网友D:
无线换电池麻烦,稳定性不如有线的。

网友E:
出现虚焊了,观察的有经验。

网友F:
这个好,值得一修。

网友G:
呵呵,我一直都是用10块钱的有线的,也很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