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传感器

楼主(2017-08-29):
请问两个npn型的光电传感器一个是三根线的 一个是四根线的 与两路继电器模块 怎么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继电器模块跟图里的负载不一样

网友B:
那就先画图试试看。

网友C:
有什么不一样的,无非是继电器线圈工作电流大了,加中间驱动三极管啊,

网友D:
这个还是以你的光电开关实际接线颜色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