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9):
VFD -C2000机器到手后,送入单相380V交流电,显示屏显示    故障S1,外部安全紧急停机    求各位大师赐教

网友A:
重新出厂设置参数

网友B:
我能修,15011656680加号

网友C:
应该是参数设置了启用外部急停信号,把参数初始化再说

网友D:
查看一下,控制接线排资料,封根线就行了。很简单。或者找到相应参数,把该功能屏蔽就行了

网友E:
是不是端子设置问题呀?

楼主:
谢谢大家,恢复正常,把S1端子线接上就OK

网友F:
大家帮了你,你也把最终结果告诉大家。好帖,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