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9):
   一台FANUC 0i-M系统卧加,主轴定向时,主轴转一圈感觉减速了,在找位置,可是又过去了,又再转一圈,就这样一直循环着转个不停。始终定不了位。定向完成不了。是怎么回事?
   后来打开主轴箱,发现有个带放大器的传感器头,还有一个带挡块的位置环。这个位置环用手就可以自由转动。位置环上没有任何定位螺丝孔,怎么能和主轴一起固定旋转呢?
   请高手指点啊。谢谢。

网友A:
机床品牌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FANUC 0i-M系统卧式加工中心,型号是TH6380

网友B:
可能主轴编码器故障,找不到零位点了,也就是主轴编码器的Z相。

网友C:
之前碰到过主轴编码器线有问题,定不了位。

网友D:
上边应该有个接近关,看看是不是坏了。

网友E:
是不是使用磁力传感器及放大器?拍个照片看看?

楼主:
毛病找到了,是磁铁圆盘螺钉掉了

网友F(2018-11-27):
你说的像是沈阳机床用的一种主轴编码器。主轴定向的时候,先减速找一转信号,再找定向位置。如果没有一转信号的开关,那就是在主轴编码器上。你看一下编码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