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9):
一朋友的设备,生产塑料袋的,具体我没看到,当时问我就是原料快结束的时候能否加个光电开关检测料的有无,检测后无料自动停机,设备用的是单片机控制的,因为只要停机,单片机我也搞不来,直接用行程限位开关,没料是限位开关落下,常闭点串联在停止按钮上,就是开始调限位灵敏的时候麻烦点,不过这样成本低也简单,也能实现要求

网友A:
如果能够简单可靠地实现要求,则是可取的。

网友B:
用行程开关比较容易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行程开关比较容易误动作
在机械上做文章,限位开关压住塑料模,底下开个槽,没料限位就掉下去了

网友C:
这个直接用那种轻触灵敏型限位开关即可

网友D:
其实楼主可以考虑用U型接近开关,具体用光电的还是电感的,依据楼主的材质来选型。

网友E:
用对射的光电开关比较好

网友F:
用区域对射传感器就行了

网友G:
漫反射的可以用不。

网友H:
楼主的思路正确。点赞一下。

用尽可能简单的方法,自己掌握和熟悉的技术与工艺,去解决现场的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第一,可靠性,第二,有效性。有了这两条,就是ok的呦。

楼主:
主要是不准备进单片机,选行程开关第一对于控制线路电压没有要求,第二接线也方便,第三成本也低,第四调整也直观

网友I:
不错,小改动就实现了目标。

网友J:
这个方法很好,复杂问题也需要简单化。
复杂问题分解成简单问题就容易多了。

网友K:
越简单的方法越有效,环节少,故障率就低,大道至简嘛,.国外的设备(如西门子,AB)明明就起到一个检测开关的作用,就非得用什么通讯连接,就是没事找事,

网友L:
只要能达到目的,当然是越简单越好,正如楼主所说,简单问题简单解决。

网友M:
调限位灵敏的时候麻烦点?按你的思路应该没什么麻烦的,可能选用的器件问题,用摆杆微动开关好了。
用关电也可以,就是稍稍贵点。

网友N:
用对射的光电开关比较好,可以减少干扰。

网友O:
成本低 动作可靠就行,没必要非得高大上的传感器

网友P:
这种是我们常用的薄膜检测机构,不过我们是压在滚筒上,滚筒上有槽,因为薄膜有一定的强度,有膜的时候开关不会掉落,没膜时开关掉到槽里实现有无检测。

网友Q:
有简单的方法,来解决实用的问题,了不起

网友R:
改造一下光栅保护,就行

网友S:
简单,实用,成本低,是最好的改善了!

网友T:
复杂的问题简单办,贡献!

网友U:
只要能有效、可靠地解决问题越简单越好 。

网友V:
这个方法很方便啊

网友W:
哪个稳定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