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

楼主(2017-08-29):
才使用了一年而已

网友A:
是缺油吧。

楼主:
不缺油,铸铁壳竟然碎了。

网友B:
应该是铸铁件牢固强度不好引起的,

网友C:
铸造件有砂眼或者有外伤,再有就是钻过孔、打磨过或者焊接都有可能造成受力破裂。

网友D:
回复 楼主:
浇筑不行,可能有气孔影响了整体的结构

网友E:
如果不是遭到严重的外力损坏,那么就是质量问题了,抱着撞运气的态度,联系厂家或者经销商要求免费赔偿(索赔),试一下?

网友F:
磨损造成的吧,,

网友G:
看看断面,是否有旧茬,是否金属结晶太粗

网友H:
时间长了,器件质量不可靠啊!

网友I:
可能是受力件严重磨损,轴承间歇变大,瞬间定齿

网友J:
铸造质量不过关吧。

网友K:
判别这个,应该看断裂的截面,是由老的裂痕和新的裂痕来分析,老裂痕多,说明是铸造质量或者原厂带的问题,新裂痕或新裂痕多,说明是现场的震动导致的。

铸造件,不怕吃力,怕震动。

网友L:
是不是轴承内圆间隙变大后引起的齿合不同步引起的?

网友M:
你那一堆滚针哪里来的呢?

网友N:
我是直接没看出来啥毛病 !!!

网友O:
假如你的波箱是超载运行,突然卡死也是这样烂的

网友P:
设计的间隙不够合理。

网友Q:
铸件不行→ 轴承座磨损(请注意看图3的轴承,明显跑外圆)→轴中心偏移→ →  省略200字→  导致上图结果。

请仔细检查 齿轮 啮合面,应该是有倾斜摩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