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9):
三菱PLC通过485BD板和台达变频器通讯,读取变频器的频率显示在触摸屏上,我按变频器手册上的操作,怎么也读取不出准确的数据,不知怎么的每次读取的都不一致Why?

网友A:
有没有先试试一下其它的命令,比如启动,停止,确认我的通信的格式是对的,如果两连接 通信格式设置是对的,就要看你转存的对不对,还有,你用的是ASCI还是RTU,ASCI是不是还要进行数据的转换的。李金城老师有一本书,通信与模拟量应用,里面有与台达通信的详细我例子。

楼主:
启停能自由控制,写频率也行,就是读不了频率,不知道为什么?头都大了,是ASCII码传输的!

网友A:
要把16进制转换成10进制,同时还要进行数位的转换,

网友A:
我从书上的图,你可以看看对不对。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关键是读出来的原始数据不稳定,每次读出来的前几个数据会变不一致,始终没有搞明白为什么,也检查了没有数据重叠a

网友B:
RS 指令的接收数据存储器,你是不是直接拿过来用了?
比如RS D200 K10 D500 K10 .你是不是直接用了D500这边的用了?

楼主:
这样做有什么不对的吗?请指教

楼主:
读出的数据为什么这么跳动呢!哪位大师给解释下吧!

网友C:
如果读取的是运行频率则观察一下变频器的显示屏是不是也在不停跳动。

网友D:
还是Modbus RTU协议方便啊!楼主干嘛不用Modbus RTU,而要用Modbus ASCII

楼主:
回答楼上的楼上,变频器的频率没有跳动!

网友E:
我也是三菱FX2PLC和台达变频器vfd-m变频器通讯,和楼主的问题一模一样。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Modbus RTU协议方便啊!楼主干嘛不用Modbus RTU,而要用Modbus ASCII
RTU通讯确实方便多了!也调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三菱FX2PLC和台达变频器vfd-m变频器通讯,和楼主的问题一模一样。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问题已经搞定,费了我不少脑细胞!

网友E:
回复 楼主:
怎么解决的,问题出在哪儿了?

楼主(2017-09-28):
引用 网友E:
怎么解决的,问题出在哪儿了?
数据冲突!不知你的是什么型号CPU建议仔细研读相关技术手册!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的是FX2N 32MR.你的数据是在哪儿冲突了,那个地方的数据冲突啊

楼主:
我以前用1N
的怎么搞读取都不行!仔细研读通讯手册后,发现1N'1s还有2.0版本以下,在读取数据时,要有个时间差,用3U就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其实还是很简单的!现在ASCII  RTU两种方式都搞定,模型做好了以后拿来用就是了!

网友F:
可以使用一些转换网关,不需要编程,岂不是更方便。我知道一个模块,好像型号是FX-MB。就是不需要编程 只需要你对转换器配置即可。

网友G(2018-01-09):
楼主程序能发我看下吗,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就是能启动,能停止,频率能加减,就是数据回传有问题,弄了好久!
回传数据一直都是死的,不会变动!

网友H(2018-08-15):
我现在用三菱PLC(FX1S)与台达VFD-M变频器通讯,不知为什么,正转、反转、停止都可以,但把频率一起放进出,就不能正常启动。请各位指教!

网友I(2018-10-18):
回复 楼主:
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研究了一个月都没找到办法,可否告诉下你的方法,你上面说的不是很理解

网友J:
回复 网友I:
现在解决了吗??

楼主(2018-12-16):
各位大师,建议不用用1S,1n之类的做通讯了,哪些就是时代淘汰的产品了,在上面浪费时间不值

网友K(2019-04-09):
回复 网友G:
兄弟你的rtu通讯回传问题解决了吗??我在做3U和台达变频通讯,读取频率,接受到的数据也是死的,Rs D40 K8 D50 K7...我只读取2103H的数据。。。也是D50~57接受的数据跟D40~47的一样啊

网友K:
回复 网友L:
兄弟你的rtu通讯回传问题解决了吗??我在做3U和台达变频通讯,读取频率,接受到的数据也是死的,Rs D40 K8 D50 K7...我只读取2103H的数据。。。也是D50~57接受的数据跟D40~47的一样啊

网友K:
回复 网友J:
兄弟你的rtu通讯回传问题解决了吗??我在做3U和台达变频通讯,读取频率,接受到的数据也是死的,Rs D40 K8 D50 K7...我只读取2103H的数据。。。也是D50~57接受的数据跟D40~47的一样啊

网友M(2019-06-14):
回复 网友H:
能发出梯形图吗?我这也有一个三菱FX1N与台达VFD-M变频器RS485通讯怎么编程都不能启停。想借鉴下。不知是通讯模块RS485有问题,还是变频器不能接受通讯,还是编程出了问题?

网友N:
回复 网友M:
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