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程序问题

楼主(2017-08-29):
小弟初学·以下图中的值会是多少?怎么理解的?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你把AB的程序放到西门子板块来问是砸场子的么?

值是多少你的贴图不是已经显示出来了么10000000……然后对照着位区域B11的第0位开始一位一位对应即可。

楼主:
但还不是很理解·128怎么就是100000······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还不是很理解·128怎么就是100000······了

请打开操作系统的小应用程序: 计算器,然后输入128后,将十进制方式改为2进制方式:

因为MOV指令对象为16位数据,因此二进制数据10000000后面填充8个0,就成为10000000 00000000,之所以填充在后面而不是前面,因为128占据的是低字节地址,因此高字节填充,之所以显示10000000 00000000而不是显示00000000 10000000是因为AB和日系一样,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

网友C:
回复 楼主:
1000000000000000应该只是告诉你128放在 的是16位进制的数里面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D:
以2进制的方式显示。

楼主:
楼上的老师们,还是不理解·见图·那B11:1  B11:20 B11:40的值又如何解释?

网友E:
还不如看看视频的教程,学习一下进制转换的这块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