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30):
请问各位老师,谁能解答一下在什么情况下用V/F控制,什么情况下用矢量控制?如果一台45KW的变频器要拖动一台30KW的电机,用于拖动普通离心泵进行恒压供水,用哪种模式好?为什么?变频器对电机能起到保护作用吗?哪位好心人能费心解答一下

网友A:
这问题问得好,也是我一直以来的疑惑,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B: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共性的问题。许多从事自动化与驱动工作的朋友们,都会遇到如此的问题或困惑。这主要是对传动控制的特点不清楚导致的。

恒压供水,驱动电机的负载特性是泵类。这种负载特性是变转矩特性,不是恒转矩特性。因此不应该用矢量控制方式去控制电机,而是变转矩的V/F特性去控制电机,比如,几乎所有的变频器制造商都有一款风机泵类专用的变频器。这就是变转矩的V/F特性控制方式。

当然对于大功率的电机驱动风机泵类,比如几百千瓦以上的电驱风机泵类,因为它的转动惯量太大,所以采用恒转矩的矢量控制更有利电机的启动。仅此。

网友C:
用VF模式的时候多!

网友D:
根据负载类型来选择,恒压供水是二次方负载,用V/F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共性的问题。许多从事自动化与驱动工作的朋友们,都会遇到如此的问题或困惑。这主要是对传动控制的特点不清楚导致的。

恒压供水,驱动电机的负载特性是泵类。这种负载特性是变转矩特性,不是恒转矩特性。因此不应该用矢量控制方式去控制电机,而是变转矩的V/F特性去控制电机,比如,几乎所有的变频器制造商都有一款风机泵类专用的变频器。这就是变转矩的V/F特性控制方式。

当然对于大功率的电机驱动风机泵类,比如几百千瓦以上的电驱风机泵类,因为它的转动惯量太大,所以采用恒转矩的矢量控制更有利电机的启动。仅此。
如果恒压供水用矢量控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网友E:
矢量控制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和控制异步电动机定子电流矢量,根据磁场定向原理分别对异步电动机的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进行控制,从而达到控制异步电动机转矩的目的。具体是将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 (励磁电流)和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转矩电流)分别加以控制,并同时控制两分量间的幅值和相位,即控制定子电流矢量,所以称这种控制方式称为矢量控制方式 .需要输入电机铭牌的参数。
变频器的保护功能:
1.过电压保护
  变频器的输出有电压检测功能,变频器能自动调整输出电压,使电机不承受过电压。即使在输出电压调整失效和输出电压超过正常电压的110%时,变频器也会通过停机对电机起到保护作用。
  2.欠电压保护
  当电机的电压低于正常电压的90%时,变频器保护停机。
  3.过电流保护
  当电机的电流超过额定值的150%/3秒钟,或额定电流的200%/10微秒,变频器通过停机来保护电机。
  4.缺相保护
  监测输出电压,当输出缺相时,变频器报警,一段时间后变频器通过停机来保护电机。
  5.反相保护
  变频器使电机只能沿一个方向旋转,无法设定旋转方向,除非用户改动电机A、B、C接线的相序,否则没有反相的可能。
  6.过负荷保护
  变频器监测电机电流,当电机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120%/1分钟时,变频器通过停机来保护电机。
  7.接地保护
  变频器配有专门的接地保护电路,一般由接地保护互感器和继电器构成,当发生一相或两相接地时,变频器报警。当然如果用户要求,我们也可以设计为接地后立即保护停机。
  8.短路保护
  变频器输出短路后,必然引起过流,在10微秒内变频器通过停机来保护电机。
  9.超频保护
  变频器有最大和最小频率限制功能,使输出频率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由此实现超频保护功能。
  10.失速保护
  失速保护一般针对同步电机。对于异步电机,加速过程中的失速必然表现为过电流,变频器通过过电流和过负荷保护实现此项保护功能。减速过程中的失速可通过在调试过程中设定安全的减速时间来避免。但是机械与负载也要配合好,我公司的电机由铁工随意改皮带轮,结果电机会损坏。

网友F:
风机水泵一般用V/F控制,当然用矢量控制也没问题,启动力矩较大的负载一般用矢量控制,这就不能用V/F控制了,启动的时候容易过载。变频器的保护功能齐全,当然能保护电机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B:
我也请问一下,变频器的矢量控制是来模仿之前的直流调速电机的原理,所以用矢量控制能获得更好的调速和转矩的控帽制,是不是在一些有张力控制的多些,恒压供水的如果用矢量控制的话,会造成电机的调速不明显,节能效果不明显,对吗,

网友H:
V/F模式电压随频率变化,矢量模式是控制电流,维持负载所需的转矩,所以V/F模式用于风机水泵或其他不要求大启动转矩的负载,矢量模式适用于球磨机等需要启动力矩大的负载,可以这么理解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分析,这里主要就是一个效率问题。矢量控制是恒励磁控制(额定转速以内),而变转矩负载特性在额定转速以内其转矩电流是会发生非线性变化的,所以用平方负载特性,有利于传动控制系统效率优化最大化。

因此,相比矢量控制,平方负载特性的V/F控制在效率优化方面有更大调整空间。个见,仅供参考。

网友I:
这个看看手册就好,基本上手册都有讲到那类的负载用那种模式

网友J:
风机水泵一般都是用V/F模式的,

网友K:
学习一下来了啊

网友L(2017-09-29):
学习了  之前一直很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