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电机要不要装漏电保护器的问题

楼主(2017-08-30):
有工地上用一动力柜,十几台电机功率都在30KW以上,考虑用塑壳断路器分支,那么需要选用漏保型的吗?
电机位置是固定的,各类泵,空压机、搅拌机之类的,电线的敷设是临时的。
总开关手柄装内外有标准吗,也需要漏保吗,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工地上的用电,有其相关的规定(不了解具体的了,可查看相关标准或询问),应当遵守。

网友B:
工地上的用电规定要安装漏电保护的。

网友C:
问题比较麻烦,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应该安装30mA的,但30mA的太敏感了,30KW电机启动时极容易跳闸。
如果要保证不跳闸,100mA可以选,但又不符合安全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比较麻烦,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应该安装30mA的,但30mA的太敏感了,30KW电机启动时极容易跳闸。
如果要保证不跳闸,100mA可以选,但又不符合安全需求。
是的,正为这问题纠结,有6台电机都是45KW

网友D:
这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我们工地没装
但是相关接地必须做好!

网友E:
没有变频器的电机控制,可以装漏保。安全呀。如果有变频器控制,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F:
总开关用漏保的,分路不用,这样漏电保护有了,也不用纠结30ma和100ma,电焊机和电动工具、排水泵必须单独加漏保。

网友G:
必须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第一,要和安全相比一切都得靠边,不能怕麻烦,省环节,会出事的,一定要严谨,防范于未然

网友H:
国家规定工地上必须要加漏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