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30):
请教一个问题,M8029的触发原理,如:DDRVI K10000 k1000 Y0 Y1;是PLC自己程序逻辑判断还是说D8140前后的值和要发送的值进行比对后触发的?? 因为我现在要用绝对值旋转模式写一点东西,平时都是线性的,没有关注这个。如果是的话,如果我在执行上面那条语句的同时,一直对D8140写0,那电机是不是就停不下来了!
现在急手头没有伺服和PLC,没有办法测试,我记得是这样的,D8140不变化,电机永远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发到10000个脉冲。

网友A:
mm8029是指令执行完成标志位。适用于定位指令,还有脉冲输出,方便指令INCD RAMP等 ,就你的DDRVI K10000 k1000 Y0 Y1来说,是这个定位指令正常执行完成后,PLC就把M8029置ON,直到驱动条件断开才置OFF,对于你说的将PLC的绝夺位置寄存器一直置0的方法,如果D8140 D8141为0的话,就表示在原点,从理论上来说的话应该是向一个方向一直运动。但是不能确定,PLC的运动制一定是根据你的指令的K10000和绝对值寄存器的差值的比较来确定命令是否执行的呢,我没有试过改写D8140D8141的值。。

网友B:
M8029是PLC自行控制的,对应的指令正常执行完成后会输出这个信号
DDRVI是相对定位指令,指定地址为零,相当于要走的位置就是当前的位置,不会有脉冲输出

网友B:
用脉冲指令DPLSY 指定脉冲数量为0,那可以一直发出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说指令执行完毕与否,和D8140前后之间的差值没有关系吗? 不需要D8140后-D8140前=执行脉冲数,PLC就能自己判断输出M8029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这么认为的,D8140一直为0没有从起始数值累加10000个脉冲,伺服电机不会停止。算了,回家用电机做个试验就知道了。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现在想了解下M8029的工作原理,他是否和D8140这类输出累计脉冲数有关系?

楼主:
已经验证了,和D8140没有半毛钱关系。

网友C:
DRVA与D8140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用来判断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