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30):
哪位大师有 三菱GT1675-VNBA,说明书及编程软件,和plc通讯用哪个口啊 谢谢

网友A:
GT1000系列的说明书。话说我很少去看这类。

网友B:
用GT Dsigner2编程软件或是GT Designer3软件选择GT1000系列
你这个屏要和什么型号的PLC的链接,不同PLC接口也不一样,这个屏有以太网、232接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