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30):
求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这块板上八个脚集成块的型号,一台电焊机的板,开机一两分钟后报警灯亮,确定就是这块板误报,这个快2脚是电源,8脚是地,3脚接光耦跟电位器,6脚输出控制电源指示灯,7脚输出5.9V控制右侧LM324的2脚,一旦7脚输出电压没有了焊机就报警,现在这个集成块没有型号,求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型号。

网友A:
1,4脚呢

网友B:
印字磨掉了还是漆盖住了

楼主:
字已经磨掉了,1脚右侧经过一个电容到地,这个块在这个电路里起保护作用的,但是感觉还有延时功能,因为刚开机电焊机亮保护灯,也就是说刚开机7脚没有5.9V电压,几秒种后有输出,保护灯灭,正常工作,但是过了几分钟5.9V又没有了,焊机保护,而且除了7脚其它的脚电压一点不变。
没有办法,顾客着急用,只有先把保护摘除了先交付顾客使用了。

网友C:
你可以上百度搜你那个电焊机的电路图,或许能找到。

网友D: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按原理分析应该LM358之类的运放吧,仔细看看4脚接哪里,电源一般接4与8脚的。

网友E:
个人猜测是比较器或者555振荡器这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个人猜测是比较器或者555振荡器这类的。

我觉得也有点像,不敢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