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30):
如题。我用的是欧姆龙CP1E控制东方马达PK系列的五相步进电机。
无论PUL+和DIR+通不通入+5V电,电机都会转,但是电机只能转一个方向。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那就很厉害了,如果说DIR和ENA不通电能转我倒是信,PUL不通脉冲也能转,请问这还是步进电机么?

网友B:
步进驱动器拔码开关调了自检测模式。先找一个驱动器说明书看一下,重新拔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PUL-和DIR-一直有通脉冲。
只是PUL+和DIR+通不通入5V电源,电机还是一样转动,而且只能转同一方向。

网友C:
那要看你怎么接线了,差分接线不需通5V

网友D:
看一下驱动器的拨码开关有没有拨到自检了。

网友E:
DIR不接信号相当于0,0和1是两个方向,0的话就朝着一个方向了啊

网友F:
是不是有干扰信号进去了。把使能断开试试呢。

网友G:
这个,还请找到说明书研究才知道

网友H(2017-10-28):
低电平和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