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30):
修一台汇川变频器,打开检查,发现24V直流接触器爆炸!炸的面目全非!线圈没事,只是把接触器体崩开!触点看着是坏了,但是整流桥随着损坏!不明白接触器爆炸原因!遇上3回接触器爆炸的了。其中一台变频器其它电路安然无恙!

网友A:
继电器触点不好?继电器过早吸合(CPU板故障)?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启动电阻出现问题??

网友C:
用的是单极直流接触器吧,是模块损坏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充电电阻完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触器壳都炸飞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看一下是单纯过流爆炸还是过压导致短路过流爆炸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已经换上。前2 个是换上接触器就完好了,后一个是连带全桥和一块IGBT坏了,驱动板上仅坏了2 个18V稳压管。充电电阻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