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30):
如何用IO板实现两台机器人联机,六轴机器人,就是实现指定到某个点就让某个机器动

网友A:
程序里面用等待指令啊,接收到外部IO的信号时才执行下一步啊。
这个是机器人的基本应用啊。

网友B:
大师,这个就是读取外部IO板信号和输出IO板信号,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