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三菱编程,程序出错,请教师傅们指点

楼主(2017-08-30):
编得三菱J2s-40A的伺服运转程序(位置和速度控制),x2控制模式转换输入点(手动/自动)用得相对定位指令DRVI自动往返运行工作(位置模式控制),在自动工作中,我转到手动控制,接手动移动正常,再转回到自动控制,按下自动起动X3,PLC诊断报运算错误代码6709.请教大师们指点解决方案,以下是程序

网友A:
打开手册查:错误代码6709。
方法告诉你,问题自己解决。

楼主:
我也查看了了编程手册,6709含义:其他(IREl,SRET遗忘,FOR~NEXT关系不正确等),由于本人初学三菱编程,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

网友B:
没有仔细看你的程序,你自动的里面有没有做除法运算的,是不是除0溢出了。如果是的话分母不为0就不会出错。

网友C:
把程序上传 上来,看看

楼主:
没用除法指令,用了乘法指令,自动工作用得步进指令,自动工作中,接下x6正常停止再转换到手动工作一切正常,就是自动工作当中,直接转换到手动,再转回到自动,按下X3自动起动,程序报错6079。

楼主:
程序上传了的

网友B:
可以看下错误跳转,具体是哪一步出的问题

楼主:
相对定位指令应用那一步

网友D:
你是不是在SET ,STL程序结束的时候没有加RET?

楼主:
步进结束RET写了,是不是自动工作中,直接转换到手动,之前自动程序中产生滞留脉冲,当再从手动转换到自动,按下自动起动接点X3就提示运算错误代码6709.此时我再来回手动/自动转换开关拨动,再按下自动接点x3自动程序能正常运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