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30):
变频器应用在三菱电梯,和其他常见貌似并无区别。三相供电为正常AC380,手册标注和实测母线电压都是DC630V,运行正常。

想不通的就是为何不符合1.35到根号2的倍数呢?读书少,求解释,惭愧!

楼主:
刚找到篇资料,说是ALM调节型整流模块直流母线电压的确就在625V,不知道此问题是不是这种情况。
哪位大神指点下。
我也会找找模块PDF。

网友A:
估计是三相PFC

网友B:
ALM是有可能的,它具有泵升电压的功能。也就是可以做到电子升压。所以输入是380输出直流可以到600V以上甚至更高。这是IGBT的工作原理,在ALM内必须要有电感元件,类似开关电源的原理。